[安装经验]
新华硕笔记本重装WIN7之后的驱动问题!!讨论……

楼主(2016-09-08):
     新华硕笔记本重装WIN7之后的蓝牙驱动死活打不上,官网也没有WIN7的驱动下载,驱动人生,驱动精灵都试过,就是死活打不上……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还有什么未知设备的,USB3.0不好打的……。什么乱七八遭的问题都有……
    官网没有啊,各位大神是怎以做的呢??

网友:
    今天还遇到一个插USB2.0设备,都 要装驱动的……

网友:
官网应该有机型的驱动啊

网友A:
华硕好多都没有win7的驱动了。有的显卡驱动是从amd官网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好多都没有win7的驱动了。有的显卡驱动是从amd官网下的

现在新款笔记本电脑装完系统后必须下载驱动安装才行

网友C:
现在的新型笔记本不再适合装win7了,直接装 win10吧

网友D:
官方没有驱动那就是不支持这个系统,官方有那个系统下的驱动就支持那个系统,如果没有驱动就代表不支持该系统

安装相应支持的系统就可以了

官方都没有驱动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驱动都是官方出来的

网友E:
现在维护不好做啊,官网都找不到,华硕这是闹那样啊

网友F:
像USB3.0的驱动和win8是通用的,用win8的也可以打上去

网友:
WIN10更坑……以前没碰到过的系统问题,在WIN10上都会出现……
今天碰到一个键盘全部不能用的……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款笔记本电脑装完系统后必须下载驱动安装才行

关键是官网都没有WIN7的驱动……华硕不知道想做什么……
AMD的官网可以找到么?请教楼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新型笔记本不再适合装win7了,直接装 win10吧

WIN10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不太敢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官方没有驱动那就是不支持这个系统,官方有那个系统下的驱动就支持那个系统,如果没有驱动就代表不支持该系 ...

华硕官网搞的鬼……。别的有很多都能有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维护不好做啊,官网都找不到,华硕这是闹那样啊

  就感觉,华硕不知道想做什么……装个系统搞的这么麻烦了……。驱动真心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USB3.0的驱动和win8是通用的,用win8的也可以打上去

USB3.0的还好点……不行换几个版本还能打上去……但是蓝牙好像很难打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官网搞的鬼……。别的有很多都能有WIN7的……

那没有办法,不能因为这个换台笔记本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现在维护不好做啊,官网都找不到,华硕这是闹那样啊

这两天LENOVO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都能拆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N10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不太敢装……

家用的,win10常用的软件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个别游戏和专业的软件可能不支持win10,其他的只是习惯,习惯了就好了。如果自己要用的软件或游戏有特殊要求,在购买电脑之前必须先了解清楚该电脑是否能装自己需要的系统。如以前我们遇到一个客户他用的软件只能在2003环境中运行。其他方法都不行,包括虚拟机。最后只能购买了某品牌的商用机,支持2003 server.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两天LENOVO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都能拆腾啊

现在好多笔记本都不在再提供win7甚至win8的驱动了,看来微软强制推行他们的win10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笔记本都不在再提供win7甚至win8的驱动了,看来微软强制推行他们的win10系统。

是啊,坑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