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9-08):
机型:宏基4736G
故障:不出CPU供电

1.上图看机器型号

2.拆开机器,测量后只有CPU供电没出,有NEC大电容,大家都清楚肯定先搞它

3.更换了几个330上去,没有330的话470也可以。

4.上电CPU供电出来了,装机收工。

5.个人总结:NEC大电容通病的现象一般有,开机用着不定时掉电,有开机启动时掉电,死机
不出CPU供电 还有遇到过用电池不掉电用电源开机掉电也有NEC引起的(用电池电脑处理能力是
相对适配器有所降低所致这种现象)

网友A:
宏基的机子感觉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的机子感觉难搞

还好啊  我感觉华硕和部分三星 没图纸 没位号才难搞

网友:
这种福利以后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捡钱的机子

网友B:
楼主是量到阻值异常还是什么?

网友:
宏基老本一般还是好修,很多NEC 的大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量到阻值异常还是什么?

通病啊  N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