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内屏不显 外接花屏

楼主(2016-09-08):
机型:华硕K42J
故障: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1.机器接上恒流源,触发后电流1.95A不显

2.接外接显示花屏

3.加焊显卡后OK

4.没技术含量,当做个笔记,记性不太好!!!

网友A:
哥 又是你   这次涨记性了  这个又是9000的显卡  通病 的 哥   修的不错 继续努力吧

网友:
什么是9000的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 又是你   这次涨记性了  这个又是9000的显卡  通病 的 哥   修的不错 继续努力吧

没事  发帖赚点分下载资料  大家见笑啦

网友:
会返修吧

网友:
保修一个月,返了再让客户加钱换掉,有的客户愿意省钱

网友:
k42机器216-0809000的显卡加焊可以顶用一阵子

网友:
大部分都是这种问题,不过BIOS的问题也不少哦

网友B:
楼主再普及一下加焊技巧啥的呗,我对BGA惧怕

网友:
楼主的习惯很好,

网友:
这个机器和我手上的一样
也是显卡 加焊好的
但我的故障现象是内外都不显 但电流跑正常 按开关键能关机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图纸

网友:
不上BGA会返修。

网友:
这个本子有通病   我以前修过换显卡的  后来返修了   好像是电阻的问题   时间长了有点忘了

网友:
这个也要发帖 真的没其他维修了吗

网友:
这个确实简单。。。其实显卡拿风枪吹吹都可以亮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保修一个月    如果再坏了    就叫他换就行了

网友:
做个笔记是个号习惯  我现在也在做   古语有云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
简洁明了··赚下载分

网友:
每次都是加焊,返修再加焊

网友C:
你这板号没有写清楚 还有内存贴纸啥的   别人不好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板号没有写清楚 还有内存贴纸啥的   别人不好参考

华硕确实型号 板号 内存处的标示确实不一样  下次注意记录并发表

网友:
加焊  返修率应该很高吧

网友:
楼主很简单啊!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大家都知道

网友D:
我遇到的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加焊过显卡,还是不行,求思路,华硕k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普及一下加焊技巧啥的呗,我对BGA惧怕

普通不带黑胶的芯片还是好加焊 ,换做黑胶时要注意温度不可过高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加焊过显卡,还是不行,求思路,华硕k52

查屏接口  北桥

网友:
我遇到的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加焊过显卡

网友E:
喂,老板,你机器修显卡XXX,换主板XXX,修容易返修哦,哦,修吧。

网友F:
谁的机器碰到楼主修了! 谁就倒霉了!

网友:
看标题我就猜到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的机器碰到楼主修了! 谁就倒霉了!

此话怎讲,给我修就倒霉了,那给你修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喂,老板,你机器修显卡XXX,换主板XXX,修容易返修哦,哦,修吧。

是的 好多客户愿意修不愿意换

网友:
又是显卡.........

网友:
就这么简单 ?

网友:
是我的话也是直接干显卡

网友:
很屌的样子

网友:
0809000.。。。。。。。。。。。特别爱坏。。破显卡 这个机器的显卡供电上下管我也遇到过几次短路。。。烂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