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20 USB接口引起不显示

楼主(2016-09-08):
机型:戴尔1320
故障:开机0.95A不显

1.上图先

2.机器比较老,触发后电流0.95A不显示,装不装内存都一样没变化,
以为内存没过,检测内存电路基本正常。于是观察下主板外观有了新发现

3.USB供电脚碰到壳上了,处理后上电触发亮机

4.总结: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奇怪问题找到原因后感觉都是些小问题,
能修出来的板都是小问题,修不出来的感觉才是大问题,主要是要细心排查,胆大心细才行。

网友:
这种问题挺多的,尤其联想的G450这一类的特别多哦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不错,维修就是这样,细心排查。大神有时修不好的,往往就是小问题。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赞一个

网友:
这不奇怪,一般维修流程是首先检查外观。

网友:
“能修出来的板都是小问题,修不出来的才是大问题”有客户问,师傅我这电脑问题大不大啊,我就这样回复的。

网友:
有时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这钱跟白捡一样,不过有时候维修还要看细心!

网友:
这个就是要靠细心

网友:
  老机器都会出现u口坏 导致不触发及不跑码

网友:
挺不错  点攒了

网友:
联想 G450 G460的都容易插坏USB口,要多看下。。。

网友A:
之前我也试过一个键盘问题,搞到卡电流

网友:
一般看机器跑马了我都会看下周边有没有异常

网友:
维修就要在修的过程要细心抓住轻微的变化来突破

网友:
我就是先检查周围有没有异常 没有在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试过一个键盘问题,搞到卡电流

是的 我曾经遇到一个联想E431  键盘坏导致电池不能充电  有时候还不能亮机 键盘进过水引起的 外观完好

网友:
不错,心很细, 要是看不出来的话估计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些故障拆机前就应该先注意一下  可以节省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