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_LX3_PLUS_1.03开机提示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iring the pr...

楼主(2016-09-09):
华硕M5A78L-M_LX3_PLUS_1.03开机提示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i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Asus Anti-surge was t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int
BIOS里面发现3.3V5V都偏高。5V达到7.65V
实测电源输入电压正常。换电源试一样提示。
经查询该主板使用IT8771E IO,通过50 51 52脚检测 3.3V 5V 12V电压,各项电压通过降压到2V左右,输出去对应的脚位来进行检测。检查旁边的降压电阻,发现OR18电阻阻值无限大导致该路电压过高,点位图里显示正常应该为10K,更换,开机OK,不再报错,BIOS里电压显示也正常了。

会员 912911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加分。提示能跳过进系统吗?

网友:
其他华硕板也经常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检测很容易坏 以后又是通病了

网友:
又一个经典的分压电阻阻值变化引起的故障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网友:
昨天修到一片华硕h61的,5v偏高,检测电阻腐蚀,阻值减小。

网友:
看下图纸查查检测就行了

网友:
我是小白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提示能跳过进系统吗?

跳过能进系统,能正常使用

网友:
這是io的取樣電壓異常.大多是電阻造成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修到过

网友:
这个板子的检测电压也有这问题哈

网友B:
学习了,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直接COMS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直接COMS关掉

直接关掉也可以的,但这个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