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一体机 不开机

楼主(2016-09-09):
联想C200 一体机,电流上到1.0左右,有跳变,不显示,BIOS 已刷,求解

网友:
BIOS刷了几个  多刷几个  或者热一下桥或者显卡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吧,是不是LPC总线断线好像是这个通病

网友:
电流跳变几次啊

网友:
是独立还是集成啊

网友:
从电流上看,电流是大了。

网友:
对先刷个BIOS看看嘛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怎么办?求解。

网友:
好像这个机器有通病!!论坛查下

网友(2016-10-09):
联想怎么这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