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00进水跑马0.15掉电维修

楼主(2016-09-09):
接到本子 说是进水了  去掉电池  加上 可调电源 跑马 0.18 就掉电了

就这样了  掉电吧  拆出  看了看 主板 却是是进水 但是 面积大 腐蚀不严重 很难看出 哪里腐蚀坏件的

裸板 加点    1.0v  桥 供电电压没有 其他电压 按开关的 瞬间 会出来  。。唯独桥供电不出来。

经过半天的 勘测 发现有几腐蚀坏件的   分别是 cpu供电芯片0欧电阻 断线 和 内存ton 640k电阻坏     导致最致命的是  桥供电上管19 断线 导致掉电 一共三处。 弄好处理好着三处  ok  此主板没有图纸 完全  瞎修

cpu0欧姆保险 飞线

内存ton电阻 更换

1.05v桥供电 断线

最后完美亮机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技术可以呀  拥有一颗火眼睛睛

网友:
进水腐蚀的机器就是需要细心  只有有水渍的地方都需要好好清理排查

网友:
嗯 这个是要仔细排查

网友:
感觉好奇,为什么进水会把线弄断

网友:
看楼主一步步补线  如果补完不好瞬间有种坑的感觉        不过显然楼主找到了所有的故障点    搞定了方正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再次感激楼主,刚好遇到

网友:
老手就是老手啊

网友:
miaosha           进水要仔细看

网友:
学学洗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刚好遇到,搞定了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少电压

网友:
楼主细心啊同

网友:
好了,赞一个

网友:
挺仔细的楼主

网友:
没有图纸各元件都如此清楚,佩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