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输出电压偏高

楼主(2016-09-09):
一台液晶显示器的输出+12,+5V电压偏高 +12V有 18V +5V有6V多 请教下高手 怎么回事 !!! 谢谢

网友:
你是空载的时候测的吧,负载测才正确

网友:
有点高了  12v 空载15v 这样子’

网友:
是空载就有18V多

网友:
换431 光耦  三极管

三板斧子下去 试试检测

网友:
明基有一种板子好像空载时电压就差不多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加负载试了没,可以在5伏和12伏上都加上负载试一下,我之前也遇到过,加上负载后正常了。

网友A:
谢谢 大家 已经解决,反馈有根线没接。造成无法调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大家 已经解决,反馈有根线没接。造成无法调整电压

能解决就好,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B:
不管哪种类型的开关电源,其额定的输出电压值不应该超过标准值的正负10%(既是国家强制要求的,也厂家所答应的给顾客的承诺值),更是在技术上已经成熟,并确定的标准。

所以无论空载还是满载只要电压异常,必须彻底检查,排除故障后,才能用的放心。

那种老式的,靠变压器先降压再整流,然后滤波,最后进行稳压的串联式稳压电源,因为技术上的缺点,才会允许空载电压高(这里指的是直接"整流滤波"后,经过"稳压"之前的电压值,最高可高到+25%左右,一般都是+20%左右),然后带负载,此时"稳压"后的电压输出值应该接近额定输出电压的标准值,一般在正负5%以内。(以前测试严格,用料也实在,其实实际测量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接近标准值的,而且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哪种类型的开关电源,其额定的输出电压值不应该超过标准值的正负10%(既是国家强制要求的,也厂家所答 ...

好的了解了,支持一下

网友:
如果部是反馈正常的,5楼的经验值得学习!因为我就直接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