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251T-BN

楼主(2016-09-09):
板号:715G4951-M02-002-004I程序

网友:
忘记了传程序晕了

网友:
补传上来有要的自己下载

网友:
修这显示器开始是屏闪,在淘宝上重新购新板换了这后,还是闪,再查原来是19V 1.3A电源不行了,显示器需要电流超过了1.3A后来改用大3.25A的电源就把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