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lus 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09):
iphone6plus 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

  【客户描述】:

图1 iphone6plus不开机维修

  【维修过程】:

  接上主板点触发无反应,开关有1.8V供电。用万用表测供电对地阻值,发现PP1V8_SDRAM、PP1V2、PP1V2_SDRAM,这三路供电短路。一路一路拆,拆掉电源芯片发现PP1V2不短路了。

图2 iphone6plus不开机维修

  断开U5411_RF后pp1v8_SDRAM不短路。

图3 iphone6plus不开机维修

  拆掉CPUPP1V2_SDRAM这路不短了。这路是给CPU和暂存供电的,有可能是CPU坏了,也有可能是暂存坏了。

图4 iphone6plus不开机维修

  这只有焊上CPU才知道,开始搞CPU。如图:

图5 iphone6plus不开机维修

  CPU有点漏铜,涂上绿油植好球,把坏的芯片补好,焊上CPU能开机也不短路了。又换了一个暂存焊上后,开机能显示,修复好的测试图片。

图6 iphone6plus不开机维修

图7 iphone6plus不开机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这都不是事儿,厉害,领教了

网友:
楼主做的都是干CPU的活   真是太崇拜了

网友:
这手机修得  没谁了    不小的工程

网友:
有了这焊功指哪儿打哪儿

网友:
这手工,没得说。特别是主CPU上的绿油为啥涂得那么好呢?

网友:
大师修手机就是快 好羡慕

网友:
这手工没得说!

网友:
热风枪的温度和风速怎么调才不容易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网友:
大神 夹电 电流 0.09 哪里问题请指教

网友:
这感觉就是妥妥的无压力啊。

网友:
看楼主修手机是一种享受,太厉害了,但是cpu是不敢动啊,上次动cpu,导致cpu中间微微拱起,植锡也不好植,应该是报废了

网友A:
楼主做CPU收费多少呀,本人有几台机都不想搞,价格OK寄给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CPU收费多少呀,本人有几台机都不想搞,价格OK寄给你好了

https://xwkx.taobao.com/迅维快修链接    内附联系地址

网友:
这真是厉害啊  佩服

网友:
高手,我是搞不定

网友:
楼主的那个绿油放的漂亮 这样也可以修起来 服了

网友:
绿油如何上的这么好?

网友:
楼主手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