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刷机报错4005维修实记

楼主(2016-09-09):
iphone6刷机报错4005维修实记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4005

  【客户描述】:机器摔过后开机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4005

  【维修过程】:客户发过来的是单板,硬盘已经焊过,码片位置也飞过线。如图:

图1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接上外壳刷机,直接进了DFU模式,刷机重启以后就一直是等待状态,最后报错4005。根据经验,像这种问题大多数是硬盘、CPU上盖或是板层断线。确定维修方向后开始搞,首先量测码片的阻值,数据是正常的。硬盘更换了一个刷机故障还是一样,对地阻值也正常。

  最后开始做CPU,做完CPU刷机故障还是一样。又把硬盘拆掉打值发现有一个焊点空焊,用表笔压的重就会有阻值,轻轻触碰无值,如图空焊的点。

图2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确定板层有问题,找到所连接点。 如图:

图3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飞线如图:

图4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因为CPU焊过一次所以直接抬起来,飞上线后不用植球直接焊上。

图5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飞好后装上CPU,刷机OK 。

图6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测试照片:

图7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这线飞得比女人针线活还要细

网友:
这也太牛了吧  cpu 取的跟玩是的

网友:
  我想报粗口了……。这*脏话*是怎么做到的……到处撬,关键是撬完装上去还没事……我还是趴着吧。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网友:
学习了,厉害    特别是说空焊那里 用力压才有

网友A:
真厉害,不能修的机器能不能发LZ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不能修的机器能不能发LZ维修

有需要可联系QQ:364561888 电话:4006631699

网友:
这CPU拆着就跟玩是的  太牛逼了

网友:
问下大神6P按开机键跳三四十毫安一秒就归零是什么原因?按住不放也是跳三四十毫安一秒就归零,时钟电源都换过了

网友B: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不错
4005难搞的 一般U坏的多 我手里还有一台 硬盘排除过了 码片也没问题 阻值也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不错
4005难搞的 一般U坏的多 我手里还有一台 硬盘排除过了 码片也没问题 阻值也 ...

那干U啊  大神

网友:
整得我都想去学了  真是的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

网友:
我有这个技术就牛逼了,准备去学

网友:
一直在看楼主的帖子  技术

网友:
这技术贼牛逼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4005

  【客户描述】:机器摔过后开机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4005

  【维修过程】:客户发过来的是单板,硬盘已经焊过,码片位置也飞过线。如图:

图1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接上外壳刷机,直接进了DFU模式,刷机重启以后就一直是等待状态,最后报错4005。根据经验,像这种问题大多数是硬盘、CPU上盖或是板层断线。确定维修方向后开始搞,首先量测码片的阻值,数据是正常的。硬盘更换了一个刷机故障还是一样,对地阻值也正常。

  最后开始做CPU,做完CPU刷机故障还是一样。又把硬盘拆掉打值发现有一个焊点空焊,用表笔压的重就会有阻值,轻轻触碰无值,如图空焊的点。

图2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确定板层有问题,找到所连接点。 如图:

图3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飞线如图:

图4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因为CPU焊过一次所以直接抬起来,飞上线后不用植球直接焊上。

图5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飞好后装上CPU,刷机OK 。

图6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测试照片:

图7 iphone6刷机报错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61506418、615065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不能修的机器能不能发LZ维修

有需要可联系QQ:364561888 电话:0755-61506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