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设置无线路由器还不够,认识路由器的网络参数才是最重要

楼主(2016-09-09):
知道设置无线路由器还不够,认识路由器的网络参数才是最重要

  说起WIFI,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智能手机流行的时代,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应该很少有人家里没安装WIFI的吧。有些人喜欢到网上购买无线路由器,可是这需要自己懂设置,不过这设置其实很简单,按照说明书都可以设置好。但是,如果无线路由器出现什么问题上不了网到底是什么问题,却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因此,搞懂路由器非常关键,特别是网络参数这项。
无线路由器 图1

  下面为大家主要讲解网络参数这项。

无线路由器 图2

无线路由器 图3

  设置路由器我们先要连接好路由器,然后进入它的IP对它进行设置。现在很多路由器进入路由后直接只要设置登录密码,然后根据设置向导一步一步设置就OK了。相当人性化,使得操作越来越简单了,以前的路由器还需要输入它设置的默认密码,然后自己找到设置向导,然后进行设置。

  现在有些路由器只要你设置WAN为自动获取IP的话它自己能够自动修改LAN口IP,马上就能上网。不过有些路由器还需要手动设置。

  第一、路由器的WAN口

  WAN口就是路由器的外网接口,相当于外面的进线接口,它有自己的IP、MAC地址和获取IP的多种方式。

无线路由器 图4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WAN口可以通过PPPOE拨号,这种方式上网一般都是因为你用的是宽带帐号上网,不过这样的上网方式你的IP地址是随机分配的,如果你要想拥有固定的IP地址,那么需要将接口类型设置成固定IP,这种方式一般为这台电脑需要被外界直接访问时使用。还有一种接口类型为自动获取IP,当路由器后面还需要接路由器时,一般使用自动获取IP。

无线路由器 图5

  下面是特殊拨号形式,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自动选择拨号模式”,通过下拉菜单我们可以看到这款路由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拨号模式。

无线路由器 图6

  第二、路由器的LAN口

无线路由器 图7

  LAN口就是路由器的内网接口,它的LAN口就是它在内网之间的PC访问时的一个身份。因此,我们在登录路由器的时候都是通过输入路由器的LAN口,如果路由器的LAN修改了,那么我们输入路由器的IP也要改成修改后的IP。修改LAN的IP一般在多个路由器串联时使用,此时的路由器WAN口接口类型为自动获取。

  不过一般为了安全考虑,很多都是修改了LAN口IP的,比如政府机构,他们的内网IP你们一般不会知道。

  第三、路由器的MAC地址

无线路由器 图8

  如果说路由器的WAN口和LAN口IP地址为"艺名"的话,那么WAN口和LAN口的MAC地址为它的"真实姓名"。IP地址都是虚拟出来的地址,以方便使用和识别。MAC地址就是物理地址的意思。比如,有些固网服务商绑定了帐号,那就是通过帐号绑定它的WAN口MAC地址,只要你换路由器的话就需要解绑,否则是连不上的。如果你开始通过电脑拨号上网的话,然后再安装路由器,此时服务商又绑定了帐号,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打他们的电话叫他们解绑,也可以通过克隆PCMAC地址就OK了。

  这就是路由器的三个主要参数,搞懂了这些参数,对今后路由器出了什么问题也容易解决。

网友:
一定要改成自动连接,在开机或断线后,如果选择第一项,每次开机时等半天才能连上。除非你的宽带是包时使用的。

网友A:
不知大师DHCT+模式怎么用,我想为联通iptv口装一个无线路由,试了好多方法不行,有线可以用,就无线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大师DHCT+模式怎么用,我想为联通iptv口装一个无线路由,试了好多方法不行,有线可以用,就无线不行

iptv接口我是没有试过装路由器

网友:
很好的教材,作为新手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