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0V4X进油水求助

楼主(2016-09-09):
客服拿来说是进了面汤,拿到手还没拆机进闻到一股闻到。整个人进都不好了。拆机发现EC完全腐蚀 南桥附近 大面积腐蚀。背面声卡腐蚀。修吧换掉C,拆掉声卡。打阻值无短路。试着通电,待机0.01  不触发。测量待机正常,3 5v  EC供电,复位 时钟,LID ACIN.都正常, BIOS也刷过。还是不触发。难道要动桥吗 还有那些没查到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在查下进水位置 桥的可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查下进水位置 桥的可能有

大哥,这机器也是坑,桥也换了 还是不触发。而且BIOS角位都没有电压。看了图纸发现是直接连接南桥。瞬间无语啊

网友:
换桥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