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有LOGO。但灰屏无图像,外接也是,裸板点也是,真是奇怪了。

楼主(2016-09-09):
Y450开机有LOGO。但灰屏无图像,外接也是,裸板点也是,真是奇怪了。

网友:
先干显卡再干显存,注意检查周边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个人习惯还是先排除下硬件,确认一下。然后再来处理主板,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几率大,但还是现查显卡条件

网友:
肯定是显卡或者显存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显卡最好是换。以前遇到过,修了还是这样

网友:
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先刷bios在搞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