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610 P41T-C31放电后可正常开机一次,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6-09-09):
MSI MS-7610 P41T-C31,插电后主板自动上电,测试卡跑码灯不亮,这种情况放下电,放电后不会自动上电 了。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只是有些慢,也不知道这个慢和主板有没有关系,进系统后再关机.再开机时又回到初始故障,(插电自动加电,无码)也就是说,要想机器正常工作就得放电,但放电后只能正常工作一次。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有人碰到过吗,BIOS刷了

网友A:
查RTC电路,看下RTCRST正常吗。还有看下晶振和桥

网友B:
这种故障  一般都是小电池的RTC电路到桥有问题   你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  一般都是小电池的RTC电路到桥有问题   你查一下

好的,明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TC电路,看下RTCRST正常吗。还有看下晶振和桥

好的明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