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无待机通病

楼主(2016-09-09):
(E47A插电源没有3,5V通病找个10K电阻换掉PR239不好你打我

网友:
太自信了吧??

网友:
呵呵,图纸上标的是39K

网友:
好吧,坐等验证

网友:
这是开启信号吗,电阻坏的比较少啊

网友:
哈哈  楼主挺自信  只要我修了好 还是谢谢你

网友:
看你说得挺霸气的

网友:
这口气!!!我信你!!

网友:
很少见的问题吧,不过很谢谢提出来呵呵

网友:
没有遇到这款机型,先收藏谢谢

网友:
收了,要是没好真能找你?

网友:
好强大的气息,不过我信了肯定修过不止一台吧

网友:
是通病 加热就好 用两天就坏 最后知道是电阻坏了

网友:
楼主别这么自信撒, 等下没修好 就丢大人了

网友:
楼主你确定吗?,今天刚遇到一个,没有待机,找了个10K电阻更换后还是没有待机

网友:
信誓旦旦的.我信了.呵呵

网友:
真的是通病吗

网友:
阻值变大了吗,要是再有点过程就更精彩了!

网友:
虽然没弄过,我是我信了。

网友:
换了R239
一边是 5V 另一边成了1.2V

网友:
换了PR239 10K的 另一边是5V 一边直通是RT8206M 是1.2V 不行, 直接短PR239有效 3V 5V立马出来 OK 谢谢楼主 铡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