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的供电3 5V都有,换过耦合电容。那么始终和复位,在哪能测到呢?

楼主(2016-09-09):
不认硬盘的供电3 5V都有,换过耦合电容。那么始终和复位,在哪能测到呢? 红线中这2个,看起来都是复位。。。都像是硬盘的复位。。。

网友:
那部分是音频模块吧

网友:
测桥的硬盘模块的电路,锁相环供电,偏置电压,如果确定耦合电容两端对地值正常,考虑桥本身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HDA开头的是声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