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进水小修

楼主(2016-09-09):
一台K43进水不开机,拆开发现EC处有腐蚀清洗后还是不触发。后扣掉电池自动触发显示。经测量发现按开关有跳变EC125脚无反应判断为断线于是飞线搞定

网友:
主板断线了 ,,,,

网友:
不错哦 楼主应该是有图纸吧 或者点位图 上传下哦

网友:
我们一起加油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好这样的,断线,

网友:
修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华硕了没图纸就不好修

网友:
楼主不用图纸修的?

网友:
开关断线了?

网友:
请问有这机器的 图纸 和点位吗

网友:
这机器还是好修

网友:
楼主你的图纸或点位图发给我

网友:
修华硕板绝招,一看二摸3打波,最后试着加热板各个地方,不行了换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好好好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

网友:
华硕的机子看到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