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云台日常应用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9-09):
云台日常应用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监控摄像头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除了摄像机本身,搭载摄像机灵活运行的云台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云台是安装、固定摄像机的支撑设备,如果在云台使用时出现故障怎么办?如何解决呢?下面介绍一下云台在应用过程中几种常见的故障及解决办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云台故障 图1

  云台分为固定和电动云台两种。 固定云台适用于监视范围不大的情况,在固定云台上安装好摄像机后可调整摄像机的水平和俯仰的角度,达到最好的工作姿态后只要锁定调整机构就可以了。电动云台适用于对大范围进行扫描监视,它可以扩大摄像机的监视范围。电动云台高速姿态是由两台执行电动机来实现,电动机接受来自控制器的信号精确地运行定位。在控制信号的作用下,云台上的摄像机既可自动扫描监视区域,也可在监控中心值班人员的操纵下跟踪监视对象。

  云台故障出现有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情况:无法控制云台,无法控制解码器,部份功能无法实现和码转换器的信号指示灯不工作。

  故障一、码转灯不闪

  软件设置(灯不闪,主要是码转换器未进行工作,先从软件设置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1、软件中的解码器设置(解码器协议、COM口、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

  2、更换一个COM口(检查COM口是否损坏)。

  3、硬件,如上述设置后,还是无法正常使用,打开九针转25针转换器接口。检查接线是否为2-2,3-3,5-7,如果正确,检查码转换器电源是否正常(可用万用表进行电压和电流测试(9V,500MA)),没有问题可判定码转换器已经损坏。

  故障二、无法控制解码器

  解码器中无继电器响声:

  1、检查解码器是否供电。

  2、检查码转换器是否拔到了输出485信号。

  3、检查解码器协议是否设置正确。

  4、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与解码器符合,检查地址码设置与所选的摄像机是否一致(详细的地址码拔码表见解码器说明书)。

  5、检查解码器与码转换器的接线是否接错(1-485A,2-B;有的解码器是1-485B,2-A)。

  6、检查解码器工作是否正常。
  老解码器断电一分钟后通电,是否有自检声;软件控制云台时,解码器的UP,DOWN,AUTO等端口与PTCOM口之间会有电压变化,变化情况根据解码器而定24VOR220V,有些解码器的这些端口会有开关量信号变化,如有则解码器工作正常,否则为解码器故障。
  7、检查解码器的保险管是否己烧坏。

  解码器是一个重要前端控制设备。在主机的控制下,可使前端设备产生相应的动作。解码器是为带有云台、变焦镜头等可控设备提供驱动电源并与控制设备如矩阵进行通讯的前端设备。通常,解码器可以控制云台的上、下、左、右旋转,变焦镜头的变焦、聚焦、光圈以及对防护罩雨刷器、摄像机电源、灯光等设备的控制,还可以提供若干个辅助功能开关,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实际需要。高档次的解码器还带有预置位和巡游功能。

云台故障 图3

  三、无法控制云台

  1、检查上面第六项是否正常。

  2、解码器的24V或220V供电端口电压是否输出正常。

  3、直接给云台的UP、DOWN、与PTCOM线进行供电,检查云台是否能正常工作。

  4、检查供电接口是否接错。

  5、检查电路是否接错。

  老解码器为UP、DOWN等线与PTCOM直接给云台供电,各线与摄像机及云台各线直接连接就可以了;有的解码器为独立供电接口。

云台故障 图3

  四、云台控制的部分功能无法使用

  1、界面上无法操作(无法点击或点击无任何响应)

  ①按上述步骤检查码转。②安装相应的云台控制补丁程序。③通知供货商。

  2、点击时码转灯亮或解码器里面有继电器响,但部分功能无法控制:检查无法控制的功能部分接线是否正确、云台、镜头等设备是否完好、解码器功能端口是否电压、开关量输出是否正常。

  3、控制时云台动作不正常如出现转动无法停止情况,首先单独对该端口进行测试(直接向该端口通电,进行控制),如正常,则检查解码器对应的端口是否工作正常。

  五、打开软件时录像产生马赛克

  软件问题,咨询供货商云台故障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一些比较容易出现的故障,比如云台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这种大部分云台的安装不正确(如正装的安成了吊装的),导致云台工作不正常,长期下去可能导致云台损坏。另外一个就是干扰问题了,经常出现云一直向左或一直向右,不停,或都没有控制时云台会自行旋转,这都是由于传输信号的衰减和干扰。

网友:
我用的几十块云台,一年坏几次,都修怕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