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2J 原厂BIOS

楼主(2016-09-09):
x42j 亮机掉电   论坛下载的都不行   都是不定时掉电   某宝买的原厂BIOS   ASUS

网友A:
不定时掉电 上次我换的一个电阻 换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 上次我换的一个电阻 换完就好了

刷别的BIOS不定时掉

网友(2016-10-30):
我的还是一样没用,再继续找吧

网友(2019-03-17):
我机器开机无显示掉电,刷上此BIOS不掉电了但是屏不亮 风扇狂转

网友:
已验证我的也是4.1版刷上风尚狂转不亮  刷了另一个帖子的好了完美亮机

网友:
这个好用哦,风扇不狂转了,最先是掉电的,刷了几个亮了但是很快风扇就狂转,这个风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