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了怎么办?

楼主(2016-09-09):
电脑蓝屏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产生的原因大多是硬件之间不兼容和驱动程序、软件、病毒等引起,针对不同的情况,在此提供了一些对付蓝屏的方法:
1.程序或驱动加载出错
电脑出现蓝屏有时其实只是某个程序运行或驱动程序加载出错。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启电脑,如果能正常进入系统,再将有问题的程序和驱动卸载,如果进入时依然蓝屏,那么可以选择在开机时按下F8进入高级设置,进入安全模式,在此卸载程序之后再重启电脑。
2.添加了新的硬件
在为电脑配备新的硬件时,如果没有插牢也会引发许多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如果出现蓝屏是在安装了新硬件之后,那么首先要确认新硬件没有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可以将其拔下,然后换个插槽试试,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同时还应检查一下硬件是否与操作系统兼容。
3.添加了新驱动和新服务
如果刚安装完某个硬件的新驱动,或安装了某个软件,而它又在系统服务中添加了相应项目,那么容易出现蓝屏故障。方法是在安全模式下来卸载或禁用它们。
4.病毒的破坏
电脑遭受如冲击波和振荡波等病毒的攻击会导致Windows蓝屏死机,同时一些木马间谍软件也会引发蓝屏。所以应该对电脑进行全盘查杀病毒,最好再用相关工具进行扫描检查。
5.BIOS和硬件不兼容
主板BIOS无法支持大容量硬盘也会导致蓝屏。对于新装的电脑经常出现蓝屏问题,应该检查并升级BIOS到最新版本,同时关闭其中的内存相关项,比如:缓存和映射。另外,还应该对照微软的硬件兼容列表检查自己的硬件,需要对其进行升级。。

网友:
电脑蓝屏 故障慢慢排除吧

网友:
很经典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