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卸载不了常见解决方法

楼主(2016-09-09):
很多网友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卸载无用软件时,无法成功卸载,因此这次u大师想给大家介绍下卸载软件的方法技巧,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吧。
首先对于绿色软件,,它自身具备如下特性,可以使用快捷键“shift+Del”便可以轻松把它进行删除掉。
其次,对于非绿色软:
第一,我们可以点击开始菜单,查找出该软件的相应信息,找到对应的卸载功能,我们按照向导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即可卸载成功。
第二,到控制面板里面的添加或删除程序里面进行卸载。
第三,对于某些软件在安装中没有在“开始”菜单中添加项目或即使添加了项目也没有卸载程序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中找到类似Uninstall.exe的卸载程序,双击运行此程序即可卸载软件。
第四,利用注册表编辑删除软件信息,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查找这个软件相应的信息,一般都是在HKEY_CLASSES_ROOT\Folder\shell找到右键菜单相应的项目,删除其左侧主键名;有的右键菜单中的项目则要定位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MenuExt进行清理删除;或者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分支,这下面显示的就是“添加或删除程序”中的项。将已删除的软件对应的项删除,则它们遗留在“添加或删除程序"中的信息就会被清理掉。
第五,面对卸载软件后该软件文件夹还存留下少许顽固文件,我们可以利用UNLOCKE清理助手等强删除工具进行清理。
第六,用专业软件卸载工具。

网友A:
一般都用软件管家搞的。

网友:
软件使用必会知识。第4种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软件管家搞的。

我一般在控制面板里面搞,一般软件都可以卸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在控制面板里面搞,一般软件都可以卸载的

有些流氓软件从控制面板里卸载是不行的,必须用楼主的说第4种方法或专用的卸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