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故障

楼主(2016-09-09):
联想B300一体机,插上电源无供电,换了一个带指示灯的适配器,通电没问题一插上一体机适配器的指示灯就灭。

网友A:
有短路呗!这么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呗!这么明显

这个能快速定位什么地方短路么?主板上没有明显外伤。

网友:
快速定位?自己一步步查去吧,不会修直接换板喽!瞎问

网友:
有短路.先目视外关是否有小电容破碎.ic 打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快速定位什么地方短路么?主板上没有明显外伤。

你没有可调电源什么的吗》?明显是短路啊

网友:
楼主你不是维修的吧。,。

网友:
公共点有短路了   烧机

网友:
大短路,用手摸那个电容发烫,仔细观察,是不是有裂纹,不行就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