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带负载不启动。

楼主(2016-09-09):
空载一切正常上机就一闪不启动,拆下带个12V25W灯泡短路绿黑灯泡一闪就停机,如果断开绿黑再快速短接绿黑灯泡可以亮,电压在11V左右,该查的都查了毫无所获,求助!  副电源5V正常, 电源使用WT7522,对管13007。型号是HK280-51SP

网友:
先上图,看看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所有滤波电容都正常,该代换的也换过了,初级10uf次级推动管也代换过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在后级了,有点麻烦,要耐心点才行!

网友:
查下带负载时的各级的电路的电压
加个硬盘试 再加灯泡试下

网友:
没有图

参考一下这个,PC电源(航嘉)维修入门.pdf

网友:
完整版的看下吧后边的维修案例

网友:
检查13007的基极的小电解性能是否良好?或换新的试试先。

网友A:
这电源修的值吗?纯是为了练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修的值吗?纯是为了练手吧

这里的修电源基本上都是为了练手,不会考虑经济成本的,一个二手电源10元到30元左右,干这行的人估计都知道。

网友B:
是的,正是练手,平时基本没怎么去修电源,最近拿这个练手断断续续搞了好几天没什么收获,楼上所说的都查过了,谁有7522的资料,各脚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正是练手,平时基本没怎么去修电源,最近拿这个练手断断续续搞了好几天没什么收获,楼上所说的都查过 ...

楼主是LD7522吗?如是可参考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正是练手,平时基本没怎么去修电源,最近拿这个练手断断续续搞了好几天没什么收获,楼上所说的都查过 ...

WT7522吗?

网友C:
我最怕修电源,好多年没修了

网友:
有个25V330的电容拆下来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怕修电源,好多年没修了

没事了可以多弄几个废电源玩玩,只要不要被咬着就行了,前几天修电源时忘了放电了,被咬了一下,几天就不敢摸电源了。

网友:
精品收下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