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集显板维修

楼主(2016-09-09):
是同行发过一块主板,版号是:DAZQSAMB6F1_REV:F。 先 接上电流表,电流显示0.00。一看是没待机,那 先测公共点看有没有电压,一测共公点有19V,保隔没问题。
看来是没待机出问题,测3V,5V电感没电压。打电感阻值正常,没有短路。
待机芯片是RT8223P,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VIN :16脚,19V。 REF:3脚 ,2V。 EN:13脚,6V。ENC:18脚,3.3V。BOOT1/2: 22, 9脚只有4.7V,。没升压。
看来是待机芯片坏了。手上没有RT8223P的芯片,用了TPS 51123代换成功。
待机有了,但是能触发不显示,看电流过了内存。测集显供电没出来。那先软后硬,先刷个BIOS,刷BIOS后成功亮机。再测了集显供电还是出来,听说是进系统后
才出来。
我是新手,文采不好,请大家见谅。

网友:
集显的BIOS可有?

网友:
这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