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俊杰9000

楼主(2016-09-09):
手上有几片长城俊杰9000的主板,精英代工的H61 H2-M2主板进bios要密码,进去后任何设置都更改不了,bios刷过也是一样。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应该还是没有刷对,或者有类似超级密码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没有刷对,或者有类似超级密码的芯片

应该没有刷错,能启动!能进bios。就是改不了,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楼主的 解决没有
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还没有呢,兄弟!    来位大师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