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5 短路通病

楼主(2016-09-09):
电源旁边电容 爱坏 这个 见过好多了

修好了 别忘记 测试这个 充电管   短路不充电的

两处  处理好就亮机了

网友A:
为啥短路都是一个管子 一个电容 哪位大师能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短路都是一个管子 一个电容 哪位大师能解释下

学生 这是通病 别想太多了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最好修 基本上用烧鸡大法2分钟都能搞定

网友:
真精简。直接烧鸡

网友:
这种修过很多了

网友:
这经常遇得到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厉害,只是有点太简洁了

网友:
都是爆电容 捡钱的

网友:
大短,暗屏都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捡钱啦,捡钱啦

网友:
这种业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电容烧了明显啊,秒杀吧

网友:
大短的,不是通病也好修

网友:
两故障点在大师手上都是小CASE,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最好修

网友:
这种毛病确实多修了不下20台这种毛病,通病!!!!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戴尔的机器 好多都是35V电感的滤波电容短路 修到好几个了

网友B:
这个关键的不是大短,我记得第二处用电池的时候会短。需要换掉

网友:
我也是最喜欢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关键的不是大短,我记得第二处用电池的时候会短。需要换掉

就是 充电管子 坏了  换了 就好了

网友:
爆电容,捡钱的节奏。恭喜楼主。

网友:
像这种大短基本都是送钱的

网友:
后面那个提醒很重要,,,大短机很多不充电

网友:
有通病真是很好修的

网友:
为什么我拆了这两个东西还有其他问题 第一个待机电流有0.2 显卡待机下也有供电 ,电池也提示不能用

网友:
这样的问题其实又好修又赚钱

网友:
这种最简单了

网友:
烧鸡大法2分钟都能搞定

网友:
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学习了 原来 这也可以短啊

网友:
大短就有烧鸡大法。

网友:
楼主这个贴子不错,虽然这机器这个问题修过很多很多了,依然给你加分。这机一般这个小电容坏了后都要注意检查隔离管有无损坏。不然会引起插电池再次大短现象,又得全拆机了,所以楼主提醒得好

网友:
我也爱修大短,,,不过烧的厉害了就不好修;

网友:
像这个问题可以不写出来

网友:
短路的问题我最爱修,呵呵

网友:
发现dell的机器 电容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