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X550CC内存供电阻值0怎么办 骚鸡大发没用

网友:
拆掉换或者拆掉屏蔽

网友:
断开电感,看是前级还是后面的啊,板载内存容易坏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芯片有问题

网友:
取到第七颗才不短路 怎么屏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695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0912-1-1.html

网友:
内存屏蔽好了 改一个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