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哪位大哥的BGA用的是pc410的温控器。请进来

楼主(2016-09-09):
我的两个都坏了。谁能给我照一张图上面的高清的主板照片。我有两个元件坏了。
主板

网友:
就是上面那个和下面中间的那个这两个的型号可以给我来张高清图吗?拜谢了。谢谢各位帮忙的侠士。

网友:
我给标出来了,哪位大侠那里有的话,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的PC410 坏过一次,把晶振换了就好,你先试试。

网友:
我的是糊了烧了。。。。。

网友:
我的是糊了烧了。。。别沉了。。。。。。。。。。。。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bga

网友:
帮顶 谁有掉电话帮帮忙呗

网友:
BGA 一般不是会有两个这个东西嘛 一样的吧

网友:
表示我的PV410 跟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
我这个是pc410,马上上图。谢谢前面的几位兄台了。

网友:
大家看见。哪位大侠有一样的可以帮我看看。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台。十分感谢。这个也好弄。直接抠两边往外拔就下来了。我这个BGA是杂牌的。而且上面的字都特别模糊了。

网友:
再来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