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飞利浦190V

楼主(2016-09-09):
牌子:飞利浦190V
故障:亮几秒黑屏,拆机测试黑屏时 屏电压5V 开启亮度电压也正常 LED接口不松 直接从升压板下手,芯片型号是 INL858RN 还好论坛有个脚位定义
黑屏时 VIN输入正常 ENA 3V正常 11脚OVP 电压从1.6V降到0.4V  跑线路找到一个105电阻  加焊后电压稳定在1.5V

此机修复

网友:
电阻虚焊啦?

网友:
是的,拆开测试正常 装回去就可以了 求加分

网友A:
电阻虚汗 没见过 你再测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虚汗 没见过 你再测测吧

OVP脚出问题 这是通病了 MP3389系列的芯片经常出这个问题 翻过来焊一遍电阻都能用

网友:
厉害 这种遇到了 我没头绪修

网友:
应该拍照看看那个是啥样的,因为我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多放几天检测好.免得返工.

网友:
LED显示器  这个OVP脚出故障机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图上一个。。

网友:
秒杀在很利索,学习

网友:
讲的不详细啊!

网友:
刚好有一台,去看看

网友:
直接换板子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