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70P-I3不开机维修及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09):
故障现象:电流0.004,按开关0.005有变化但是不开机.
1 经查8153提LDO5V电压正常,第6脚的5V电压开启电压正常,但是+5VA无输出.2换8153LN,后正常装好机器,发现安装上电池后只要关机就开不了机,才记起用户来时就说过这个问题,要取一下电池才正常.在使用过程中把电池装上可以充电,取了适配器机器也正常,但是就关机后用电池开不了机.用适配器也开不了机,要下电池等10秒以上再装适配器就可以开机了.
3于是重新拆机器发现这个机器正常情况下用电池时是不输出+5VA的,只有在按开关时才给8153第6脚提供一个开信号.(这一点走了个弯路去找为什么没有开启电压,找来找去发现电路原理上本来这个信号就是在用电池时是低电平的)
4经查按开关时第6脚有开启信号跳,但是就是不出+5VA,电感上的波形有一次跳变,很快就下去了,如果后级有短路按说会停顿一下.于是分析可能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引起本电路保护.那么有二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反馈电路本身的元件问题,二就是输出的电压有问题.第二种可能当然有可能就是电容引起的.于是先换一个330的电容,果然正常.
引起注意的是这个电容出问题后在波形上却看不出大问题,有一点点纹波但是不足以引起重视.电路图附后

网友:
说得比较详细,学习了、、

网友:
电路图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