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电流1.4A 求助

楼主(2016-09-09):
型号:ACER4551G      AMD 双桥    独立显卡
故障 :触发到1.4A不动  无显 内存去了还是1.4A    初步判断是不过内存
维修:刷BIOS  换CPU 内存    测各大电感电压正常,  测PLT_RST# 为3.3V    M_A_RST#为0V   内存打值卡复位信号为0    VREF:0.77V    VDD: 1.5V  VTT:0.77 VDDSPD:3.3V     本子之前被人加焊过显卡
SB_PWRGD   3.3V     PCIE_RST#:3.3V、PCIRST# :3.3V     LDT_PG =CPU_PWRGD : 3.3V

网友A:
看下 BIOS电池是不 是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 BIOS电池是不 是没电了

有的!我换了

网友B:
测南桥,南桥可能性大
一般这种都是COMS电池没电,查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 BIOS电池是不 是没电了

解决了  我换了一共电池不行  刚你说了我又换了一个结果好了为什么呢 ?  电压都是3.3V 之前遇到过一个没CMOS电池没电不开机的 拿到本子我就换了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南桥,南桥可能性大
一般这种都是COMS电池没电,查下RTC电路

搞定了 就是电池的试 纠结中第一次换了不行 刚又换了一个才好  两个的电压都是3.1V

网友C:
放下点也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下点也可能会好

之前放过了  不行啊!

网友D:
amd是没有内存复位的。你亮机的时候量内存复位试试

网友:
放电不行,RTC呢

网友E:
AMD  机器  不需要 内存复位··············  AMD   机器  小电池没电 会不跑吗  不亮屏  各种 原因   一般 换电池的话 把电池座子 用刀片 挂一下  会稳妥  因为 时间久了 会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是没有内存复位的。你亮机的时候量内存复位试试

谢谢 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  机器  不需要 内存复位··············  AMD   机器  小电池没电 会不跑吗  不亮屏  各 ...

好的 知道了 谢谢 指导!

网友:
这机器很坑的,电池有的时候,换了还不好,换几个试试

网友:
对啊,那就是你没装好,这机子我修的多,都是COMS没电就那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