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33T-A V1.0不能关机,已修好。

楼主(2016-09-09):
此板进系统,PE都不能关机,一直卡在关机界面,无死机。更换南桥,IO无果,写BIOS正常。

网友A:
检查主板有没有进水

网友B:
下次记得顺序排列一下! 先刷BIOS  在换IO   最后动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板有没有进水

已修好。已修好。已修好。已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次记得顺序排列一下! 先刷BIOS  在换IO   最后动南桥

因为能亮机,使用一切正常,就没在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能亮机,使用一切正常,就没在意BIOS。

一般是先简单在困难的,因为BIOS属于简单的,就和先软件在硬件一样

网友:
我只能说无图无真相哦   以后发贴最好是能传图   才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