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维修思路一台华为P6开机,电源芯片很烫,耗电块,开机充电也烫

楼主(2016-09-09):
一台华为P6开机,电源芯片很烫,耗电块,开机充电也烫,充电也慢,关机充电正常温度也正常,单板接电流表也没有看到漏电,电源IC换过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求怎么修

网友:
没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
用松香发看看是不是那个地方短路漏电引起的

网友A:
看看电源芯片外围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漏电,电个机的电容易坏

网友:
开机后的电源部分短路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和楼主相似  关机能充电 开机插电源线冲不了没反应  没修好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芯片外围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漏电,电个机的电容易坏

电容漏电怎么看额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在板上量不太准。只有看电流、看电容发烫来辩别。就是大短路了也不好确定,只有笨方法

网友(2016-10-11):
单板不漏电?会不会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