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拍照无法保存维修

楼主(2016-09-09):
这台是二修机,故障为 拍照无法保存。

接机后测试无闪光灯

6代的闪光灯如果损坏会导致能拍照和摄像,但无法保存,拆开屏蔽罩闪光灯IC直接掉了。。。。用显微镜看了下,底脚掉了12个点

飞线后故障解决

网友A:
飞线高手,这么细的飞线是听筒里面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高手,这么细的飞线是听筒里面拆的吗?

买的,听筒线也可以

网友:
边上的线还好点。还好中间的那个点是空点……

网友:
很多时候 修iphone板子真的是个手工活

网友:
掉的也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上家  生拉硬橇下来的啊

网友:
这线飞得好,这么小的地方飞这么多线

网友:
这是在拍照过程中后置摄像头发信号来启动闪关灯IC 如果总线检测闪关灯IC异常  就存储不了。

网友:
手工真的不错啊,这么小的线

网友:
进水的机子,呵呵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可以看到图片的啊,你的网络问题吧

网友B:
这个飞线也是用烙铁飞上去的吗?  烙铁有那种很细的 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线也是用烙铁飞上去的吗?  烙铁有那种很细的 头吗

用普通的弯头尖烙铁就可以 了

网友:
楼主显微镜不错哦,手工更赞

网友:
手工刚刚的

网友:
给力,楼主手工了得

网友:
飞线如此NB,本人久仰!

网友:
我也 修过 5s这样的同 故障

网友:
楼主手工可以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飞线高手,这么细的飞线是听筒里面拆的吗

网友:
高手就是这么炼成的

网友(2016-10-13):
楼主牛逼啊,高手

网友:
上家不行累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