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自由光平板大电流

楼主(2016-09-09):
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对于这种估计没图纸的,啥也不说了,直接拆机。
去掉电池,上电源3.8V通电,报警大电流。
电压调到2V,再次上电,这次不报警了。
拿手摸了一把,右上角有个芯片发烫严重,型号GSL3676,度娘告知,触控芯片。先拆
拆完了,再上电还是大电流。。。这下懵逼了,拿着板子看了半天,
GSL3676边上有个电感,上边有个mos管,私印VT4VF,找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鬼。再拆

拆后不在短路了,问题找到了,可是不知拿什么换上去。。。
中午吃饭,扔在一边。回来看了看,测下板上MOS管两端条件吧。

在测MOS管,一端3脚全接地,另一端不测了。
再看看板上条件吧,MOS应该是控制导通的,
板上有3个脚是3.75V的,估计应该就是控制这个的,飞线。

再上电亮机了。不得不说,人品真好。。。

网友A:
这个从来不修要不上价

网友B:
这都能修好,佩服。

网友C:
都会搞手机啦不错嘛

网友:
饼哥对你的技术都说佩服了,我无法用词来形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从来不修要不上价

有活可不修,接不到活,能修就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修好,佩服。

1  5
2  6
3  7
4  8
78是供电,345接地,6应该是硬盘供电,2可能是控制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修好,佩服。

短接67,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会搞手机啦不错嘛

手机不会修,还得学习学习,都是在群里讨论的

网友:
真正的修平板主板的不多

网友:
佩服 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