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9-09):
客服拿来一台三星的机器。说是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试试了确实是这样。看电流亮机的时候0。6  0.8 1.2亮机。 不亮的时候只跑0.6  CPU集成,内存集成。只有一个单桥。218-0755097.BIOS刷过几个。还是一样。测了下供电是出来了论坛没找到图纸点位图。难道要动桥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下RTC  还有桥上面的电容

网友B:
楼上正解,这机的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RTC  还有桥上面的电容

啥意思,兄台是想说桥电容漏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这机的通病来的

啥意思,兄台是想说桥电容漏电吗

网友:
又是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