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M-DS2 各种故障维修总结 与2.2版本内存电压偏低一实例!!!~~~

楼主(2016-09-09):
版号:技嘉 H61M-DS2  属性:经验总结 供新手学习

前面是经验总结  后面有一实例。

最近比较少逛论坛 因为看颖宝去了

承蒙各位的厚爱
一迅维朋友 老早前 叫我总结下这个板的经验
因为比较忙一直拖到现在 。

先简单说下这个H61M-DS2
这个主板 是目前 修得最多的一个板  我个人感觉也是最好修的一个板。
大神们见笑了。
主板故障区域分布如下图    4.0以后的除外 (肯定有漏掉的 画的不具体。)

能做到常见故障的图纸点位 自在心中 那么 修起来 都是秒!
故障率最高的就是 上图的 重病区 BIOS和 那几个EN。
维修此板心得:
反复重启之类的故障  最好能判断出是 缺电压 还是缺信号 还是掉电
把故障锁定 有利于维修速度。

下面是各个故障的故障点。(记得的就指出来)

这个故障相对少

这个遇到过几个

这个遇到过几个

这个基本所有的技嘉板都存在这个故障  同行板 看到无双5V 就直接拆掉D5  很少细查。
4.0的 IT8620 有开关 拆掉不一定行。

这个故障很多 不稳定的板 可以直接去掉Q6 Q9 Q18 排除这几个信号 是不是管子性能不好导致不稳定

同上

同上

这两个故障都爱出现 换管子后 仍然拉不低C级  就是R359阻值变小

个人感觉 这里的故障率 并不是太高  它的下级 VCCSA的那个 大MOS管 也有坏没截图

这个故障见过一个

这个故障见过几个 能正常开机 不稳定吧

DS2的 这个VIN 出现故障也相对少

这两个故障 也出现比较多

就记得这么多了
其实 这个板 都是 BIOS  和三极管 还有小电阻 坏得多
还有个要注意的就是 COMS电池
有个别DS2的板 电池没电 会出现 每次都要拔插下24pin电源插头 才能亮机。
不然 第一次开机 瞬间掉电  技嘉B75的板 更加明显。
好了 下面说个实例。
H61M-DS2   2.2
故障:内存供电偏低到0.46V
拿到板 测了下VTT 无供电 就弄了一下VTT 后面发现桥供电0.46V 而桥供电是 采用DDR内存供电降压的 又发现内存供电才0.46V  故障锁定内存供电
直接换掉RT8120D  故障依旧
把 两个大的MOS管换了 还是一样 郁闷了
测其他的都正常  RT8120D 反馈有0.8V
仔细看 供电才0.46V  反馈FB不可能有0.8V
那么找个FB 0.8V应该是来自于IO

DDR_OV 是反馈到IO的 对这个也不太了解 反过来说IO 调节内存供电吧
测DDR_OV  3条线路的3个电阻 正常 电压 DDR_OV3 不正常   IO端 2.8V
正常的0.8V

找个DDR_OV3 IO端2.8V 不正常
直接更换IO

DDR_OV3  IO端 0.8V 正常
再测回 内存供电 1.5V 正常

能正常点亮 但是 不稳定 时亮时不亮
亮了也很快掉电
直接拆掉Q6  Q9   Q18  试机 半个小时 正常!

此板修复!
有些故障是凭记忆来写的 会有漏写 望体谅!
写错的 说错的 望指正。

最后总结 :
技嘉H61M-DS2 主板 不到山穷水尽 不要轻易去怀疑 ISL95836坏 和PCH桥 坏!
这几个月的维修来说 没有100片 也有好几十片
没修到有ISL95836 和PCH坏的

补充内容 (2016-9-12 09:53):
这个贴 只针对技嘉H61M的  DS2版本

 会员12757032元2023-5-16 00:17

网友:
楼主不错 经验不菲啊 感谢分享

网友A:
青梅这是要成精了,技嘉板秒杀大师了,我以前也是修到VTT_PG信号不稳定的时候换三极管,换上拉电阻,现在不了,直接拆三极管就OK了,主要是快和省!!!

网友:
确实是这种问题,我也碰到好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青梅这是要成精了,技嘉板秒杀大师了,我以前也是修到VTT_PG信号不稳定的时候换三极管,换上拉电阻,现在不 ...

是您老的点化  才略有成就   我修同行板多  能拆掉好得一般不换  主要是时间问题 反而拆掉 更加稳定

网友C:
大师啊,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牛人牛啊。。。便本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您老的点化  才略有成就   我修同行板多  能拆掉好得一般不换  主要是时间问题 反而拆掉 更加 ...

我也是修同行板啊,才三十块一张,实在不想花太多时间,主要是为了走量,一天能修个十张八张的也差不多了,那些整天吹水说每天能修二十张板以上的,其实人家是走流水线的,不用测试不用找元件,修亮了就交差,咱们店里就我一个人,测试维修找料连清灰都得自己干,遇到成色好一点的成批来的板还好修,一会儿来个技嘉,一会儿来张V星,一会儿七彩虹,一会儿来张显卡,或者显示器什么的,乱七八遭的,叫他给我修二十件东西看看

网友:
楼主修主板成为大神级了

网友:
IS95836坏的少. 很多不出U供电的,先查IO的VID 返馈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修同行板啊,才三十块一张,实在不想花太多时间,主要是为了走量,一天能修个十张八张的也差不多了 ...

同感同感  一天修好10片 其实很不错了  我都很少做到  当然要看故障
我也要负责 整个台式机  外面整机检测 或者装系统 都是我自己干
伙计专弄笔记本
反正台式机的 都是我一个人包  修板的时间 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啊,一发不可收拾

谢谢 一直的支持

网友:
楼主说得对,技嘉的主板桥很难坏,至于说修不好,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的原因。

网友D:
好认真的楼主,请问楼主你用示波器测BIOS波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认真的楼主,请问楼主你用示波器测BIOS波形吗,

表示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这人逆天了,修H61级别我只服你

网友:
这贴可以加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感同感  一天修好10片 其实很不错了  我都很少做到  当然要看故障
我也要负责 整个台式机  外面整机检 ...

其实修显示器比修主板还来钱,只是量不多而已,换几个电容就40块了,顶多换上灯管什么的,主要是手工活,没技术含量,但是收钱却比主板多,直搞不懂了

网友:
好修的也是辛苦钱

网友:
高手 拜你为师

网友E:
这个真的是我这话不会修台式机板子的福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修显示器比修主板还来钱,只是量不多而已,换几个电容就40块了,顶多换上灯管什么的,主要是手工活,没技 ...

简单啊,显示器一来二手的还是比较贵,二来就算从某宝买还担心运输损坏,主板价都做烂了,也不用担心运输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的是我这话不会修台式机板子的福音啊

你老是那么低调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修同行板啊,才三十块一张,实在不想花太多时间,主要是为了走量,一天能修个十张八张的也差不多了 ...

楼主说的太对了,深有同感

网友:
膜拜,都是经验的浓缩

网友:
技嘉板看到你都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不会用示波器

这就是佩服你的地方,用万用表都能修好这么多主板,我们都是惭愧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修没压力了

网友F:
大师,我是小白,请教一下问题,怎么样,可以学会修主板啊??

网友:
台机主板修的少。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G:
VCORE  没有   大神  支支招     我都  没修好!

网友:
楼主发资源辛苦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给你加分啦!

网友:
楼主这个总结的相当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修同行板啊,才三十块一张,实在不想花太多时间,主要是为了走量,一天能修个十张八张的也差不多了 ...

深有同感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太宝贵拉!

网友H:
真心说写这贴子要花不少时间,写得非常精彩,分已加,问下大神在哪个区域啊,,,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技嘉有些会重启的很多都没有修好,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  总结的很好

网友:
谢谢楼主你很棒.好认真的楼主

网友I:
兄弟你那个女的还不错

网友:
总结的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
我是那种修过就忘了的人,感谢楼主总结

网友:
感谢老司机的引导!小白的我又进一步了解,这个型号的板子。

网友:
这帖子发的不是一般的牛呀

网友:
楼主对技嘉主板真是了如指掌

网友:
这要修多少这样的板 才总结这么多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我是小白,请教一下问题,怎么样,可以学会修主板啊??

多上迅维看帖

网友:
可见大神修了多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VCORE  没有   大神  支支招     我都  没修好!

你才是大神
EN那些就不说了
有些无CPU供电是因为IO那边
有些没CPU供电是因为VCC1.8(还有这个电压有供电 但是没有到CPU)
还有些没CPU供电是 管子阻值不对吧 这个应该是 CPU IC问题
还有些没CPU供电是因为带载不起(其实是掉电 例如RT8120)
VTT 1.05V  没上CPU 时测 是正常的  上CPU  电力不够 引起掉电
其实 是缺信号供电 还是掉电 区分出来 就好办些

不过 这些对你来说 应该 早就弄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心说写这贴子要花不少时间,写得非常精彩,分已加,问下大神在哪个区域啊,,,

广东电白  写贴是花了点时间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那个女的还不错

赵丽颖是也

网友:
楼主是专家啊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

网友:
技嘉的主板桥很难坏

网友:
这个很经典。佩服

网友:
太详细了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你这样修板就是来了就秒了,厉害

网友:
技嘉板秒杀大师

网友:
我也修了好多这破板了

网友:
正如楼主据说的都是那几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下次碰到技嘉H61直接照楼主的秒了。

网友:
都给讲解到这地步了,今天分都是你的了。

网友:
你那是售后吗   怎么  修那么的  主板

网友:
下次遇到在试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H61的主板不好修,修了几张也没有见好

网友:
厉害厉害,你是一天修多少板啊

网友:
H61就没有你修不好的吧

网友J:
我有一块是没有CPU_VTT电压没有 控制极有2.5v  管子还是不导通,更换过324,也一样,现在不知道那个位置出现问题能给点提示吗

网友:
厉害啊。经验之谈啊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块是没有CPU_VTT电压没有 控制极有2.5v  管子还是不导通,更换过324,也一样,现在不知道那个位置出 ...

这个 首先肯定是换RT8210D 和升压电容
打VTT上下 管的G级阻值  排除断线  2R2烧断也有见过
两个大MOS管 也可以换下
控制EN的三极管等

网友:
学习了   以前 修过雷打的

网友:
你们维修的量好大呀!是工厂的吗?感觉好清晰的思路呀

网友:
一要是配上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你真的好利害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好好学习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中秋快乐!可惜不能加多的分。

网友:
又学习了  顶一下楼主

网友:
好多病,都修出这么多了

网友:
我这有几块不开机的

网友:
分析很强,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