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 VER:5.1主板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9-09):
主板MS-7680 VER:5.1主板
症状无复位
量个相电压没CPU供电,其他各项电压正常。
本人一般都会先上迅维看看有没有一样症状的帖子,这样又不会浪费时间,再迅维上是有一个一样症状的,跟他说的一样电压都一样,试过根本修不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0600-1-1.html这是那个帖子

这样的帖子遇到的多了,完全是骗人的。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看来只好自己修了,再迅维下了2.0的图纸和点位,结果图纸是假的有很多都看不到,
哎。。。。不说了修板子把
打开点位图看cpu的开启是5脚电压是0V,它连到
Q88的2脚这就不说了和那个帖子一样。Q91的2脚有0.68V3脚没电压过来,我的万用表有误差不要计较这的电压偏低了。
他的电压是经过

R759的CPU_SV过来的,这个电压是经过Q39转换过来的,Q39的G级是LM358这个比较器的第7脚给的。量8脚主供电有12V,5,6脚无电压,7脚1.3V
5脚电压是VCC1_8REF经过R363和R364分压得来的,应该是0.9V多一点,现在量是无电压,电阻多是好的那就是被拉低了。

顺着板子的跑线到一个电阻经过电阻到Q3这个就不管它了继续往下。跑到Q1和Q1下面的那个三极管那个我忘记标记一下了,把Q1翘起来通电量了一下
电压,电压出来了听声音报警到内存了(因为我没插内存所以它报警到内存每过)把Q1换了还是一样,看Q1的控制脚是Q2给的,就直接把把Q2给换了,
开机好了,cpu电压出来。开来是Q2损坏导致一直输出电压给Q1的控制脚让Q1导通接地拉低了LM358的5脚电压。

本人新手。语言表达也不是太好,说的不太清楚,请大家原谅,希望大家多给加点分!

网友:
还新手吗,我二手了

网友:
最好上个跑线图

网友:
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的水平不错  不是新手了吧

网友:
这里cpu供电开启信号供电推测是通过电阻经总线供电上啦工作的。

网友:
多问一句,楼主是用什么点位图软件打开V星的点位图图纸的?

网友:
你这个算是无SA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