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7E4Q显示器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6-09-09):
227E4Q显示器有背光无图像,程序在淘宝买的刷了还是一样,有谁遇到过

网友A:
有背光说明电源板和升压是好的,背光都开启了,说明驱动板供电基本都正常,主芯片没问题,重点还是查屏供电和逻辑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说明电源板和升压是好的,背光都开启了,说明驱动板供电基本都正常,主芯片没问题,重点还是查屏供电 ...

这个机器就一个板的 一体的

网友C:
屏有问题也是这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有问题也是这样呀,。。。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测试了啊
   我用其他屏点了下   有图像 没有背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就一个板的 一体的

说的就是屏的问题,不管是不是一体的,重点查屏,屏电路上的屏供电,VGH/VGL/VCOM/AVDD电压啊

网友D:
用套件点一下这个屏啊   看看是板的问题  还是屏

网友:
看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来判断如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就是屏的问题,不管是不是一体的,重点查屏,屏电路上的屏供电,VGH/VGL/VCOM/AVDD电压啊

谢谢你滴回答,我重点查了,是屏电路出了问题,已经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套件点一下这个屏啊   看看是板的问题  还是屏

已经解决了,谢谢关注

网友E:
具体怎么解决的也没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谢谢关注

大家都在热情帮助你,问题解决了,起码把怎么解决的说下,附上图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怎么解决的也没说

屏电路的电容烧了  自己慢慢查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在热情帮助你,问题解决了,起码把怎么解决的说下,附上图文

不会加图片  不好意思  就是屏接口附近的几个大点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没事可以学学添加图片,维修心得大家可以共享

网友:
杂解决 的  到底 杀问题

网友:
屏上的问题

网友:
程序传上来没有?

网友:
程序传上来呀!大家分享!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另外注意对比度有没有全关

网友:
我发现现在一遇到屏上面的问题,我就开始头痛了,因为不会修

网友:
屏坏了把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加图片  不好意思  就是屏接口附近的几个大点的电容短路了

大电容短路,会烧与电源部分有关的东西。

网友:
点屏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