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坑的DELL 3537

楼主(2016-09-09):
机器不亮。跑0.4  以为是bios。就下载了几个。都一样的问题。刚还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USB用不了就把这个好主板的BIOS换过来。还是不亮。在把好BIOS换原。晕了。usb用不了的主板都不亮了。和坏的这个主板跑的一样代码。郁闷了。最后在淘宝买了一个bios。刷上。2个主板都好了。搞不懂。。就兑换了一下怎么2个bios都坏了。论坛下的都不行。

DELL 3537.rar

网友:
最后还是要相信**宝,呵呵

网友:
要用原芯片 亲

网友:
很受用的故障,记住了

网友:
所以说论坛里面有些BIOS还是不能相信

网友A:
A机好BIOS焊在B机上,可是这个BIOS内部分数据不适合B机,所以B机不能正常运行;
B机开机往BIOS里写入了不适合A机的数据,所以在换回A机就不能用了

网友:
呵呵,起码证明了是BIOS的问题,不用再去想其他的了,至于会不亮可能是只能用原厂的BIOS吧,用过之后就不能再在别的机器用了

网友:
BIOS资料最好是写清版号,机器型号,主板简单配置等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就是同样的机型对换bios也不一定能亮的

网友:
现在的论坛上的BIOS几乎很多全有问题,有次下载下载的BIOS里面全是FF ,全空,还不是下载一个全空的,几个都是。管理也不验证

网友(2019-07-09):
这个好像PCH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机好BIOS焊在B机上,可是这个BIOS内部分数据不适合B机,所以B机不能正常运行;
B机开机往BIOS里写入了不 ...

正解 芯片可以换就是bios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