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M维修经验

楼主(2016-09-09):
接到一台华硕机器,客户说会蓝屏,温度高,后来不显示,型号K46CM,开机不显,拆机测量各电压,发现没有集显供电,果断刷程序后,会显示了,开机直接进BIOS,调时间时输入反映会很慢,卡顿。重启又不显示了,没集显供电:有时会灰屏,有集显供电。这下心想麻烦了,不好修呀,,,通过测量各信号,时序上关键的信号也没发现什么情况,只有加焊南桥了,加焊后有惊喜,显示了,进BIOS调试没问题,进系统也没问题,装机交货。第二天客户说会蓝屏,装系统试试,无果。
        笔记本本在使用的时候突然蓝屏,出现如下提示
***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Channel Check/IOCHK
*** The system has halted ***

提示硬件故障!!
我想是不是本身桥的质量问题呢,这个桥的温度挺高的,看来只有更换了,换了后就OK了,希望对各位有帮助,参考一下。顺便请加加分,多少是个意思,反正对你没损失哈。

网友:
南桥问题吗

网友:
我的也是没集显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正在修K56  灰屏 示波器测试有一组数据没有波形  另外2组有波形!换HM76的桥!

网友:
我的也不出集显供电,BIOS刷了N个了还是不行,一直不亮机!

网友(2016-10-27):
我的遇到的问题 是能亮机 进入系统以后  会严重的卡顿   系统已经换过N个了,实在不行 我就只能按着楼主方法来了

网友(2019-04-01):
你这个真是厉害了,这都直接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