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4EX 开机档LOGO 键盘无法操作。

楼主(2016-09-09):
三星3004EX 开机档LOGO 键盘无法操作 .怎么按不行,刚开始以为键盘问题,拆了键盘还是不行,
  刷BIOS解决问题!!

网友:
BIOS卡LOGO的我修华硕的笔记本遇到过

网友A:
BIOS造成卡LOGO的确实存在  不过BIOS  论坛有了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造成卡LOGO的确实存在  不过BIOS  论坛有了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多点好找吧,关键字不同,搜的结果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点好找吧,关键字不同,搜的结果多点

好吧     既然这样说的话  你的标题如果加上    内附BIOS  就更好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