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X550CC 有光无图像

楼主(2016-09-09):
华硕  板号:X550CC rev 2.0
故障现象:屏幕有光无显示  外接正常 并且可以进系统,双显卡驱动正常,网卡,无线,声卡,USB都可以使用
维修过程:更换了屏幕,屏线,刷了BIOS ,屏接口阻止测量都正常 示波器测量EID 有3.3V电压  无波形,看点位图是走线到PCH 换了一个全新的,没有变化,人为的    取掉了独显供电的开启信号(想屏蔽独显),开机故障依旧。。。。看到主板背面有预留的LVDS到CPU的空位,又补齐了缺件(认为CPU也可以发出LVDS的信号,板上有预留)开机仍然是有光无图像    PCH背面查到一个 LVD-IBG的信号,接在电阻上,电阻另一端接地,测量这个信号为低,不明白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但是看字面意思应该也是跟LVDS模块有关系,具体还望大神解答一二。。。。看到论坛有几个类似故障  好像都没有解决,是不是也是华硕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我也碰到个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  的 没搞好 屏屏线 桥 bios都换了

网友A:
华硕屏上面的码片刷了吗?? 码片也不会造成屏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屏上面的码片刷了吗?? 码片也不会造成屏不亮!!!

换了N+1个屏也一样(其中有华硕相近型号的屏)

网友:
换过显存没啊  换过看看显卡附近有没有断线 我修过一台显卡后面断了一根线 接上完美亮机

网友:
这个LVDS信号是从PCH里出来的  不是直接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