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1 2 换系统

楼主(2016-09-09):
机器的BOOT MODE 只能是 UEFI
无法修改(机器在手的时候 大家可以试试)

因为着急 安装了W8

后经网络找教程  :GPT分区 +安装法W7

大家下次遇见可以试试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次收个yogo 11,机器有密码,结果把系统格了,怎么装都装不进去,最后老板找关系,进售后花50元,才搞好

网友A:
应该不会只能 UEFI   。BIOS 肯定可以调的  多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只能 UEFI   。BIOS 肯定可以调的  多找一下

下次遇见大家可以试下

网友:
谢谢,我已经装上了

网友B:
这个要重新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重新刷bios吗

刷BIOS可以与否 大家尝试 机器取走了

网友:
这种机器改系统是最麻烦的。

网友:
先进bios看看给不给改模式  有点麻烦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人改此模式的??

网友:
只有一种UEFI模式呀。

网友:
一般要改3项就好了BIOS里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