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3476-A 不进系统和启动慢

楼主(2016-09-09):
    一开始是屏坏了,换了一块屏,用了一天不进系统打问号,把好的固态插上去一样。 想了一下可能是BIOS,立马刷了一个,可以进系统了,但是进的时候很慢,接着又刷了一个,开机很快就进系统。附  BIOS:

网友:
苹果系统还没装过,刷这种GBA的BIOS更不会聊

网友:
一开始也是头疼,不过还是想了一个方法;连线,彻底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换桥刷程序都是苹果系统进不去,windows进去慢,最后刷原厂BIOS就好。

网友:
你们一手原厂bios从哪里找来的 啊

网友:
抓不到硬盘是不是没有选择硬盘哦 直接刷BIOS也是可以 ,这样不是更加麻烦 还要去做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