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书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可供开关电源爱好者参考

楼主(2016-09-09):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pdf     可供开关(高频)电源爱好者或从事开关电源维修或设计的专业人员参考。

网友A:
可以买一本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一本 学习学习

文库里都有,一般下载到电脑里作参考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本书 讲的都是原理  比较高深
新手不适用

网友C:
这书好专业啊,那么多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 讲的都是原理  比较高深
新手不适用

这个本来是新手看的,是给搞设计的专业人员看的,不过新手可以了解一下。真的用的计算了,可以查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书好专业啊,那么多公式。

主要是给搞设计的专业人员看的,维修人员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给搞设计的专业人员看的,维修人员可以了解一下。

想按这样的新手  也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按这样的新手  也看不懂

可以参考一下,了解一下就行了。不过书有点老,好多新型的芯片和新型的开关电源都没讲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了解一下就行了。不过书有点老,好多新型的芯片和新型的开关电源都没讲到。

是的 所以价值 就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所以价值 就低了

我刚接触开关电源时连碰就不敢碰。打开以后根本就不知该测量哪里,连开关管都不敢换,只会换电容,后来就看书,见得多了就敢下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刚接触开关电源时连碰就不敢碰。打开以后根本就不知该测量哪里,连开关管都不敢换,只会换电容,后来就 ...

实践最重要
书上都是理论
论坛高手多啊  可以学习到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践最重要
书上都是理论
论坛高手多啊  可以学习到很多

以前都是自己瞎摸索的,最近才到这里来了,发现论坛时的高手真多,在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发现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都是自己瞎摸索的,最近才到这里来了,发现论坛时的高手真多,在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发现了不少有 ...

是的 论坛是个好地方啊
高手云集

网友:
电容的问题能查出来 真的是有水平的  老司机修板  一路高能~~

网友E:
可能是坏了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坏了换掉试试

电容 好多都是凭感觉换的,如鼓起,或输入电压过低,或不易启动(启动电容),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F:
这本书写的很好,适合做电源模块设计的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本书写的很好,适合做电源模块设计的人员

是的比较专业一点,作为一般的维修者不容易看懂,但我觉得看看还是有用的,所以就推荐给大家看。

网友:
精品收下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