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g35开机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6-09-09):
                                    接到一台主机 主板 V星 B75m-g35 故障 为 开机 掉电 重启 有时能显  有时进系统 才掉  ,就是不定时 掉电 重启 。
                    测主板 各电压 基本 度正常 。不知如何下手 。有人说是桥 。我不敢确定 。怕一搞 就再也开不着了 。求哪位大神 支支招 。求个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cpu附近的三极管不良或是有一些小地方电压偏低

网友A:
V星的  小三脚芝麻管坏得多  不过不太好找   要是我的话  我就一直开着   让故障变明显了再修

网友:
IO的电压检测容易坏!

网友:
加焊下io试试

网友:
这问题 真要命 时开时关  真不知道如何下手  那位大哥有图纸 传一份吧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B75也是这样,让它自己死硬了再说

网友:
V星的主板多不好修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请大神指导

网友:
查这种问题的板要有耐性

网友:
桥真的不要轻意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的  小三脚芝麻管坏得多  不过不太好找   要是我的话  我就一直开着   让故障变明显了再修

检测电压  具体指得到是   那几个信号呢  。给个参考 呗!

网友:
修好了再来看

网友:
刷个BOIS看看吧

网友(2016-10-09):
我有一块用一小时就重启

网友:
应当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查一下温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