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190 闪黑,换高压线圈

楼主(2016-09-09):
机子故障是闪黑,拆机外接灯管

只亮一点点

另一根完好,高压线圈问题.

目测高压线圈上有个大黑点

刮开,里面烧蚀

背面也黑了

换上

亮机收工

网友:
楼主修显示器的经验很足啊

网友:
三星这个板子的高压变压器确实容易坏,拆开都那么黑了。

网友:
三星的这种高压线圈爱坏,,,

网友:
我换过一个,用了一会就又坏了,后来换通用高压了

网友:
这个三星的高压包确实容易坏,以前在我师父那里的时候还订了一大批。

网友A:
而且这个高压包很好测量,只要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的出来的

网友:
不如换个高压板,要不还容易坏

网友:
一般是高压线圈的高压端阻值变大,,,

网友:
刚修了一个跟你一样故障情况的直接加高压板了。而且比你严重。3个电容都鼓了。

网友:
我从来没遇到过高压板问题的 都是灯管

网友:
三星这个板子的高压变压器确实容易坏

网友:
通病  建议更换高压班   这样 耐用

网友:
换线圈也是很稳定的,换高压板还要想着怎么安放!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一台 是改的高压板

网友:
替换法咯 楼主不错

网友:
这样不稳定吧

网友:
真要换高压板的话装起来就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这个高压包很好测量,只要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的出来的

这位师傅 怎么测高压包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