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560p装键盘不触发,键盘换过新的,bios也刷过不行,最后换EC解决

楼主(2016-09-09):
客户拿来时候是进水机,好在加焊处理了下可以开机了,只是接上键盘不触发,跟客户报价后定了键盘。。这样悲剧就开始了,新键盘到了以后还是不触发,没办法查吧,因为是新手所以也不是那么细心,打阻值也都正常,期间发现了一个现象自己没有在意,而后成为了关键。直接说结果吧,如图,CAPS_LED#对地值忽高忽低,万用表打到蜂鸣挡,一会报警一会正常,直接测EC引脚也是此现象,果断换EC    是SMSC 1126-NU的   比较老的芯片了,好在市场还有,抱着激动又着急下班的心情换了ec,这下接上键盘自动触发亮机了。。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只是自己在论坛里搜了好多帖子,没有发现能帮助我的,这个帖子就是给和我一样是新手的一个思路,遇事不要慌,冷静下来分析

网友A:
看把哪个电压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把哪个电压拉低了

信号对地短路,造成3.3V主供电保护了   避免烧坏键盘

网友:
换原装的键盘,这算是通病了,山寨的换上去一般都不行,就算行也用不了几天又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处理了不下20台了,都是换键盘好的,说出来希望你别拿主板在修,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对地短路,造成3.3V主供电保护了   避免烧坏键盘

这个解释,说得通吗